一台联想LXH-GJ17L3闪一下即灭

楼主(2009-10-19):
今天接一台联想显示器,鼓掌屏亮一下就灭,一想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拆机发现一个C5706已经烧了,,跟这个一组的还有一个C5706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也被击穿了,再仔细一看是因为生压电容一个脚虚焊引起C5706击穿,加焊电容换了2个C5706后鼓掌排除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以后多发些哦。。。

网友:
嗯!支持~~ 多多发表。。。

网友:
有没搞错, 这也发出来,  一般只要是修液晶的都这些基本的都不用说的。。。 我就问下你如果除了这些通病的问题,而且量不出明显的短路的地方,你怎么修啊?

网友:
贵在维修经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