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CER AL1715顯示問題

楼主(2009-10-19):
請教各位高手
手上有一台ACER AL1715的LCD
只會點亮一下(約3秒左右),晝面就暗掉了
請問高手們,這會是那方面的問題呢
謝謝...THANKS
ACER

网友:
高压保护 换个高压条试试.如果不行.你用单灯高压条试试. 有可能换灯管的哦.

网友:
先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查 1灯管
2高压板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覈..
我換了高壓板上的零件...
就OK了!!!
先測示看看....謝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