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80G硬盘维修··

楼主(2009-10-19):
我这里有一块希捷80G 的硬盘 问题如下图。系统可以认出来,但是提示不可读取。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如果知道请回复。谢谢。

网友:
能识别问题不大  是不是接的盘太多了

网友:
我觉得跟接的硬盘多没有关系,以前我接了四块硬盘都没事儿,我的机子内存有两条其中有一条有点问题,有时会死机。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查下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换线试试,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
用MHDD扫面,看看是否加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