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维修问题

楼主(2009-10-19):
戴尔液晶故障:点不亮,电源灯闪烁。跟换了高压条,能点亮了但没有图像输出了,白屏,是不是驱动板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的屏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
接好了呀!!!!!!!!!

网友:
你看看你的高压条接了信号电压是否接对?

网友:
是的,有可能驱动板到高压板的信号线没接对

网友:
屏供电是否正常..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需要看一下..

网友:
认真检查驱动板及屏线。。。

网友:
重点查一下高压板、驱动板之间的联线

网友:
高压板开启信号,屏线什么的。你仔细看看吧。不行的话,驱动板不对了。原来是一体板吗。你断开高压啊。

网友:
不是一体板,是分开的,没修之前试机时,还亮过一次,不过也就几分钟,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