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320

楼主(2009-10-19):
品牌:联想
机型:昭阳E320
故障现在:不加电,且有啸叫声

故障维修:

网友:
不加电且有啸叫声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不加电.那来的叫声呢?

网友:
按错件了不好意思!
维修过程:
机子到手后,插电源,有电流0.03~0.04,拆机测量发现PQ4有电源输出19V,PQ5输出5V,PQ5控制有16V,PQ4控制有16V,无啸声!问兄弟机子来时有无啸声,回答肯定有!
由于PQ5是输出19V(无图纸凭经验)速将PQ5123脚和5678脚连接在一起!插电测量有待机电流0.02!不加电!(没想通,以往都会加电的!)将短路线拆掉!再插电!电流0.04,感觉那里不对劲!按开机键,机子居然电流上去了!(以为好了)入底壳准备装机,因为是老客户,考虑到没有换东西,决定再试试!显卡小板、屏接好。插电!
问题又出来,电流0.04,有啸声!又把板子拿出来量!PQ4,PQ5电压又是老情况!但与上次不同,主电压仅15V,有啸声!量接口有19V又量PQ4输入,只15V,又量PL1值,有500多!PL1为电感是为0殴的!
从报废板拆了一个,更换,加电OK。
让兄弟装机,测试全功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