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安装驱动时蓝屏,重启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9-10-19):
昨天给T41恢复系统后,随即安装驱动,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机器蓝屏,重启后再也无法进系统了,后来进BIOS,感觉进BIOS的时间要比平时慢很多,用光盘启动,使用Win PE系统后,却发现找不到硬盘了,分别使用GHOST PQ DM这些软件,均提示无硬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硬盘突然之间就挂了?那也太倒霉了吧,恳请高手指点,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就要换南桥了。这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还有BOSS里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我没分析错的话,你现在把硬盘拆下来,然后又装回去,又可以认到硬盘了。。

网友:
重插下硬盘看,可能挂了

网友:
硬盘可能是要重新接上才得行,如果没法的话你那些方法都试了就不好说了,为了检测硬盘建议你把现在的硬盘换其他的电脑接上光驱 在DOS下用 mhdd 扫描  看看有没的坏道 或是其他的问题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是主板还是 硬盘的故障了

网友:
可能那个BIOS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