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的贴片电容掉了怎么办

楼主(2009-10-19):
我清洗显卡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的一个贴片电容给搞掉了,现在没有显示,怎么办啊,贴片电容可以随便换吗?上面没有型号,我到哪里找一个这样的电容。各位大侠给点提示,我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掉一两个没问题的,要换得找大小颜色一样的代换

网友:
看来你用的劲不小啊,同意楼上的找一样的更换

网友:
你显卡是PCI-E?以前能用现在不显了,估计你弄掉了背面的耦合电容,必须用耦合电容!从其他PCI-E上拆。

网友:
找一样的换 电容都能被你清下来

网友:
找大小颜色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你拿什么东西清洗的?

网友:
要看掉那里的电容了  如果是电路上面的电容你可以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换.如果掉的是金手指上面32个耦合电容中的几个,那你要在别的PCI-E显卡上面找同位置的电容了.

网友:
你好,可以去淘宝网购买相同的电容自己焊接上去。

网友(2009-11-29):
只要大小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从淘宝上买这样的贴片电容怎么买呀!没有试过!

网友:
找大小颜色差不多的换上就行...或者在淘宝上买各贴片电容!

网友(2012-12-22):
大小顔色差不多的就行,电容要求不高

网友:
不知是焊接问题,还是其他什么,我换上一个没成功,显卡竟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掉了补上啊,是不是金手指顶上的啊,找个大小相同的贴片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