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开机问题

楼主(2009-10-19):
我手上有一块GA-8IE2004P主板,开机的时候要短接开关键至少三秒以上才能开机,有时还开不了。不能直接触发。关机也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真知是不是与我碰到一样的。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量下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线路有断线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以前遇到一块主板。。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要按3-5秒。。最后发现有一条线断了。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开机问题,查IO

网友:
开机电压在5V,正常。。旁边的电阻什么都量过了,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IO 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晶振,谐振电容,还有你的电池是不是有电?南桥是不是虚焊

网友:
非常感谢 小杨-维修 ,原来真的是有根线断了,如果不提醒还真看不出来。原来开机线有两根直到IO脚,一个经电阻,一个直通。之前我只跑到一条线。这个线断的真绝,没有烧,跟刮过的痕迹。只是有点像脏的感觉,我刮开两边一量,居然断了。补焊OK。顶上了!!!

网友:
晶振问题吧

网友:
晶振是没有问题,问题已解决。线断了!

网友:
厉害啊,我也是啊,我也有一块也是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我曾经刷亮过你试试吧

网友:
强制加点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