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最高能承受多少温度

楼主(2009-10-19):
有铅的承受多少度。。。。。显卡,北桥,南桥。都是一样的温度吗?
无铅的有能承受多少度!!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同的芯片,是有点不同的,我自已做DBM的桥时超过210就很容易坏了。

网友:
各种加工具不同测温不同温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硅片最高能耐250度高温。

网友:
BGA 上的温度显示也 有误差的 像我现在用的 215度 有铅的才开始化  255做无铅的

网友:
在工厂是只有说 有铅的250底部温度就可以了  回流焊OK
无铅的要350-380 可以的  但是我们手工的温度谁能控制好 只有靠感觉了

网友:
我家的8305,做南桥估计温度在210-230的样子,北桥230的样子要好长时间才开始融化,怕桥给挂了,只能短时间内就加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