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IBM X31原故障不通电,现能触发但跑84,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9):
接到一台IBM X31的本本,送修时测了一下不能通电,拆机发现1.8M有。1.2M也有,3M 5M没有。换了3M的电容后,3M 5M都正常了,可以上电了。但只跑了两步档84,不上安全板就跑85.上不上内存都是这样,压了一下各桥都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思路了。应当是不过内存,但打了一下内存槽没发现什么问题。

机器已修复,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后。可以开机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先换内存!看一下安全卡?不行就是保户了1要刷BIOS了?刷一个没有安全卡的?

网友:
内存早换过了。那先刷个BIOSK吧。

网友:
bios~或南橋。

网友:
资料丢失
换掉吧

网友:
这种你开机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上安全卡,要不然你一开机BIOS就会冲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会这样呀,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请问你怎么知道应该换电容?电容一般有好几个,加起来容量很大,万用表的量程不够,怎么测?

网友:
我也有一块X31主板,开机有1.2V。死机后1.2V就没有。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后,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
安全卡是什么?

网友:
是啊,安全卡是什么东西,没听过啊

网友:
上楼的,请版主严惩。X31的免安全卡是什么,保护BIOS芯片的吗

网友:
安全卡就是,机了左下角的那个有1394的小板。上面有个安全芯片。

网友:
这种机子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