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今天接到一块945主板,接上供电擦上诊断卡,开机闪下就灭,经测发现CPU供电上管开路,换后正常,但一上CPU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问下高手们此问题怎么修?谢了

网友:
是换一对吧

网友:
上下管全换还有再不行的话换电源IC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是上管容易坏 楼主仔细检测下吧

网友:
换个功率大场管吧

网友:
先换换电源IC吧  不换再上电   不要给北桥给干了哦。

网友:
IC,上下管全换

网友:
一对全换了,要不染不行

网友:
换上管要换与原来同一型号的
再换一下扩展IC,换后打一下值和测量一下G极电压,看是否一样大.

网友:
我手上现在没有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