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通电掉电

楼主(2009-10-19):
昂达915开机不到一秒掉电,又马上通电又掉电,反反复复,内存电压和北桥供电都正常,这种问题该是哪里

网友:
CPU供电.12V有短路吗?你查查哈.

网友:
我不插12V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对!查下CPU共电,内存共电,南北桥共电,正常先换个I/O

网友:
显卡1。2V正常吗??

网友:
测不出啊,诊断卡的灯一闪一闪的,电压都测不出

网友:
查查最基本的吧!CMOS电池有电吗?CMOS跳线,32.768晶振,待机电压,等等。有时说不清啥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