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的三级管C5706三角都通路吗?

楼主(2009-10-19):
显示器上电就掉电,掉了有上电,重复,是什么问题,三级管C5706三角都通路吗
掉电

网友:
拆下测量,三极管怎么会三脚通?看看三极管的构造就明白了。

网友:
拆下了,1.3角通,1.2 2.3角不通啊!什么问题啊,开机掉电又上电,重复啊

网友:
知道啊,忘了,呵呵,知道的说下,

网友:
拿一好的C5706和坏的C5706用万用表对比量
次方法不需要理论。。。新手方法

网友:
你太强了。。3极管好坏都回忘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人员的话 我想我就不多说了,但答案还是要说的,三脚相通 那是管子坏了。。。。

网友:
如果你是做维修的,但连三极管都不会分,那还真的要下功夫了。

网友:
LZ 你那个5706坏了 短路 指示灯一闪一闪吧

网友:
哎 好好学习了 看来维修不是一件容易的 lz好好看电子资料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