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CL的RJ45墙面座接线方法

楼主(2009-10-19):
今天接到一顾客让上门帮电工师傅装墙面网线座,可我本人不会搞,特参考 洪泽蓝快   原创:墙面RJ45座(模块)连接示意图,可发现这个TCL的座子跟坛友提供的图完全不同,没办法,发动脑子想了个最笨的办法:
必备工具:
万用表
一条按568标准手工制作的两端水晶头都做好的网线(长度以顺手为好)
网线测试仪(细心的坛友可不用,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更肯定)

方法:
1 将网线两端分别插入网线测试仪和墙面网线座;
2 用万用表依次找出墙内网线卡扣八个卡子所对应网线的颜色;
3 按自己所找到的顺序依次将八根网线卡入卡扣即可。
4 用测试仪核实。

解决实例:

网友(2010-01-29):
老大,正规的模块上面都有标的568a  568b 照着打线就好了嘛

网友:
怎么能看出是假的模块,,,打线是要自己打的,,和模块无关

网友(2013-10-17):
我也见过这种模块儿,都是基本按照楼主的方法,用万用表直通档,一边测试一边把线嵌入的!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模块,除了色块标示,连个其他的字母符号都没有!

网友:
还没接触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