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不能用了

楼主(2009-10-19):
我有一块顶星K8的板子 SATA接口不能用了 其余一切正常 BIOS里没有SATA接口 了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BIOS里没有了肯定BIOS有问题了,先刷BIOS,如果桥有问题,BIOS里会有相关选项的

网友:
在CMOS里把SATA接口打开。

网友:
估计还是BIOS吧

网友:
先放电 在说看看BIOS 里面开启了没有  找不到再找找 最后就是刷 BIOS 了

网友(2009-11-29):
刷BIOS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