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问题

楼主(2009-10-19):
INTEL D845EPI/D845GVSR跑E9,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我都刷了几次了,从基地下载的,我读取它原来的是256的这是怎么回事呀?从基地下载的都是512的,我刷512的上去也是一样跑E9,我修其它的INTEL板跑E9的话都是刷BIOS就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压过U座.北桥也一样,BIOS芯片是INTEL   N82802AB,高手来指点呀.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呀,高手指点下小弟呀

网友:
先查下其他电压时钟复位先吧!E9不一定是BIOS问题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主板就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呵呵  你那板上BIOS旁有没有跳帽啊!如果跳帽跳错了。或者针跟跳帽接触不量也会影起,

网友:
把 BIOS芯片  换个在刷   我遇到 过同样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