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S显示18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9-10-19):
今天修了一块ONDA NF4S主板,上电诊断卡显示18就自动断电,桥加焊过,换过I/O,内存供电管,北桥供电管,晶振32.768,还是一样,到此不知何从下手了,望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不要靠换!你详细测量下CPU供电 内存供电 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建议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