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G1短路造成的缺红,偏绿,会损坏视放IC吗?

楼主(2009-10-19):
一台美格796FDX5,因模糊,换管座后清楚了,但关机屏中间有一巨亮点,经查是管座不同,G1和地短路,把管座换成相同型号后关机亮点消失,但整屏全偏绿,查信号线RGB电压正常,尾管上RGB电压都为38V左右,判断为视放IC损坏,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正。
该视放IC无货,正在找,所以请教一下~
信号

网友:
G1和地短路
---------------
你因该查和G1电压产生电路是否有损坏的地方。
尾管上RGB电压都为38V左右
-----------------------------------
检查了视放供电电压(180V左右)没?
视放IC是否损坏要检查它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要多测量,多分析,不要冒然换件。

网友:
G1电压:-35V
视放供电电压:200V,用表笔一打显示器马上就黑了,无图像。但关了再开正常,就是偏绿~

网友:
能看到图象吗 现在

网友:
图正常,就是偏绿~

网友:
你说的200V ,是不是测到G 2了

网友:
什么显示器. 用200V供电的啊.
这个机子不会用200V供电的.

网友:
晕。那正常应该是多少V啊?
G2测试是200V,我又测试了一下,但一接表笔显示器就黑了~再开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