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M18 3V,5V故障维修一列

楼主(2009-10-19):
(图片)

网友:
大哥 满塞!!!!!

我也遇到一个LDO电压输出异常的 不过不会PWM芯片不会烫

还有一个电感超级烫,,,搞的我很纠结!!

网友:
多谢楼主的M18 猛图,,谢谢了

网友:
小军不喝可口可乐  改喝康师傅红茶

不知道待机电流是多少 应该可以看出有短路的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看出。上电的时候为0.30-。0.40之间2-5秒电流掉下来,成没有待机电流状态。这个时候1999上面就一个主供电,其他全无

网友:
能分析到如此程度想必維修經驗及元件基本知識相當豐富
KISS南橋是真的還假的?

网友:
祝贺楼主搞定这个N修机先
能请教一下楼主当时的思路不?+3V_a过D20产生RTCVCC串180K电阻进南桥。照图上的情况看,就是将PAD504连通也就是说RTCRST#直接对地短路也不至于使+3V_a过流。+3V_a电流过大,为什么没有先动嫌疑最大的C453而是直接杀掉了看似不可能的南桥呢?有R289(180K)的存在,电鸡应该也电不出来呀。难道实际电路中没有此R289?
用坛子里时下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心情,比较纠结。楼主能不能出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我当时也没有考虑这么多,只是考虑MAX1999发烫一定跟他的输出后即负载的关系。而且这个后即一定是个很大的负载出现问题。在实际测量中,C453的嫌疑是最大,但滤波电容我认为很少坏。当时的维修并没有考虑这个电阻,也没有跑RTC线路。按照道理既有180K电阻是不可能过流的。照自己的想法,一个很大负载有问题而比他小的一个负载1999才会发烫。看了+3V-A既然是通RTC-VCC到南桥。根据心想的判断,就直接电击自己的想法。电击证明一定是过流了。楼上这样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可是机子刚刚客户拿走了哎。心情闷人。我已电话通知客户送回此机子,晚一点给出解释

网友:
祝贺楼主搞定这个N修机先
能请教一下楼主当时的思路不?+3V_a过D20产生RTCVCC串180K电阻进南桥。照图上的情况看,就是将PAD504连通也就是说RTCRST#直接对地短路也不至于使+3V_a过流。+3V_a电流过大,为什么没有 ...
引用 网友B:

回复:刚刚要回机子,拆开机子发现实际电路有几个不同点,首先PAD504是一个测试点,PAD504两点是分开的,不是是相连,与PAD504不对地的一个测量点与180K电阻相连接D24,而且D20也是正常的,我也说不清楚了。解释不通

网友:
机子是修好了,这样的顾虑没有解释通。还要回来重新拆下了,有高手分析下不?

网友:
但滤波电容我认为很少坏...
引用 网友C:

不敢认同此言!!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

网友:
LZ真是高人呀,还打电话要客户把机子拿回来研究,真是技术无止境,在下佩服!其实很多机子修好了,有的时候还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C:
不敢认同此言!!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
引用 网友D:
一般为CPU。内存主供电等电容易坏。但在常见电路中,过流很小,滤波又不止一个。电压又低的情况,就不容易坏了。个人看法。研究定有进步。此问题我也说不出了所以然然来,大家继续。请相信,此贴纯属实修。明天我传上实图希望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首先向楼主声明,在下不是来挑刺的哦
仔细看了M18的图,+3V_a只给这一路供电。如果换了我,我肯定会把这一路的所有电容拆了先,无论好坏,因为个数少嘛。99成不会想到南桥上去。只是疑惑楼为什么会直接想到桥上去,借荐一下思路。期待有高手能出来答一下疑。
无论怎样,能修出来才是硬道理。再次佩服楼主的执着。

网友:
呵呵!不知道这个+3V_A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仔细看了M18的图,+3V_a只给这一路供电。如果换了我,我肯定会把这一路的所有电容拆了先,无论好坏,因为个数少嘛。99成不会想到南桥上去。只是疑惑楼为什么会直接想到桥上去, ...
引用 网友B:

哥们,根据物体热效应原理,一般小一点的负载一定会先烫起来。就好像一个插线座,用一个大功率的电焊机,那么插线座的线自然会烫起来。
MAX1999从这个一路过来
+3V-a这个电压的输出到RTC一直到南桥,上电的电流直接是0.30-。040然后保护,MAX1999烫手的狠。这个电路中1999作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负载先烫手了,电容应该算是一个小的负载吧。我们好比1999就是一个发电机。而中间的线路就是线,给南桥这个电焊机供电的,而RTC-RST此信号就是插座,出了问题了中间的线不烫手,发电机烫手了,而这个发电机却是好的,我们知道小的的负载和有问题的负载会先烫起来的,那么中间的线承载能力是小于这个发电机的,线要是有问题就会直接烧了或是哥们说的电容击穿,那么1999就不会烫手了。固有这个判断中间的电路为好,1999为好的情况下,想到这个南桥这个电焊机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网友:
谢谢兄弟提供具体思路。不过对你的想法不太认同
电流热效应应该适用I×I×R×T。在有元件短路时,会造成电流变大,短路点电阻远大于导线电阻,所以会是元件热线不热。如果此电流在电源输出额定范围内,是不会造成电源异常发热的。如果电源异常发热,那就是电流超过了额定输出范围,就像1117后级短路,1117会发烫但1117没坏的情况一样。
RTC电路作为单纯的负载应不包含升压电路,所以流过这一路的是流不会超过3.3/180K即18.3毫安。查了MAX1999的数据表,LDO3输出可以提供100毫安的电流,所以即使RTC电路短路,也不会是这一路使电源(MAX1999)发烫,不知你电击时有没有看过当时的电流,应该会是在1.8/180K即10毫安以内。既然电源(MAX1999)发烫了,那说明是LDO3的输出电流超出范围了,仔细看过了MAX1999的内部框图,相信这个应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注意打红圈的位置,是通过一个N管连通了LDO3和OUT3.当OUT3无输出时,此N管是不能阻止电流从LDO3流向OUT3的。正常情况下LDO3和OUT3这2路负载是不会使3.3V线性电源过载的。当OUT3这一路存在短路时就使MAX1999内部的3.3V线性电源过载造成异常发热。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就能解释为什么南桥坏会导致MAX1999发烫了。
当然,这是根据结果(南桥坏)反推原因了。如果反过来推,可能情况就会复杂多了。
此乃一家之言,也不知正不正确,望各位朋友多多指点哈

网友:
呵呵!不知道这个+3V_A的阻值是多少?
引用 网友E:

对了,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220V 40W 和220V 20W的灯泡串联接220V哪个会更亮。

网友:
讨论了这么多,脑子乱了。不管了,早上客户拿走了,留下一推遗憾。

网友:
南桥很易坏,前两天修到一台明基的B800?电流0。1A,手摸南桥发汤直接杀桥。换完试机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