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能进系统,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9-10-19):
845g主板,无AGP插槽,跑26,无显示信号,插pci显卡也一样,能进系统(可以键盘关机)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入手?

网友:
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故障建议先刷BIOS!]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bios 可能性打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检查一下显示器的数据线是否有问题,接其它的主板显示器能不能亮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纯平和液晶都试过

网友:
jiu 就没想过检查下VGA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因为用pci显卡也一样,所以觉得不应该是vga问题

网友:
可能是VGA电路出问题了。再就是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压压NB再上电试,多半是NB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NB试过,不行

网友:
BOIS可能性大,NB集成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过BIOS,不行,用批处理工具刷的,也不知刷进去没有——屏幕看不到,不过我在批处理中加入保存旧BIOS的参数,硬盘上确实有保存的旧BIOS文件

网友:
跟进中,解决了发上来学习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