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5050 無法開機

楼主(2009-10-19):
ACER Aspire5050 待機電流0.01
POWER ON 時 LED5會閃爍之後斷電
閃爍時電流約在0.02
這大概是哪邊的問題?
請問北橋旁的C462(+1.2V)的阻抗大約多少?
ACER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查一查负载电阻正常吗?

网友:
主板的B晓以电压有短路

网友:
我也是覺得後端有短路
不過剛剛調電壓時手滑了一下調到20V
而且不小心安了開機鈕
結果...開機了!
而且到現在都還很穩定
真是怪了~~~

网友:
剛剛調了一下電壓
19.4V以下無法啟動...充電燈閃爍後滅掉
19.5以上就能順利啟動
WHY?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
找出原因了
原來是PQ33的123腳輸入19V . 但5678輸出只有12V . 阻抗也只有700歐姆
所以主機板供電不足
以致於加電到19.5V才能開機(滿足開機最低電壓)
經過檢測後是PU2故障(MAX8724)

网友:
学习了,怎么都是,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