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龙老机子不定时黑屏

楼主(2009-10-19):
我这收了台腾龙老机子,老乡拿过来是偶尔会花屏,现在花屏没出现了。就是会暗屏,以前是开机等十来二十分钟就会暗屏,修了一下高压条,现在是等一个小时以后,就不定时暗屏。请教高手们象这种问题怎么维修。

网友:
你要先测量暗的时候高压那里的电压和信号情况。

网友:
哦 谢谢了 我再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