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主板 型号6580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19):
经查内存供电3。3V 内存供电 3055 输入3。3V  控制脚9。9V 所以输出直接导通3。3V 电源芯片好像是专用芯片,MS-5 3206GCR8,(像一个声卡芯片大小)相连的控制脚也是9。9V,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还有就是板子上电时如果加内存,会先断一次电,然后再自动上电,如果不上内存,代码跑DE

是我基础太差了,这个3.3V是 SPD供电,以前华硕主板上也见过,所以是正常的,原来是内存槽的问题,就是内存不过,谢谢dream的指点

网友A:
供电明显不对,先测G极电路
PS:这个管子已经不行了

网友B:
G极一路经过331电阻回到这个芯片,另一路经过102电阻回的这个芯片,这个内存供电有点搞不懂,可能我跑线功力太差了

网友(2009-12-14):
有哪位高手可以教一下我们怎么提高跑线能力。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B:
G极一路经过331电阻回到这个芯片,另一路经过102电阻回的这个芯片,这个内存供电有点搞不懂,可能我跑线功 ...

331和102两个电阻在这里推测起到限流和反馈作用,可以先换芯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明显不对,先测G极电路
PS:这个管子已经不行了

处于饱和导通状态MOS管DS级内部晶体二极管长期处于过流输出状态就容易冒烟烧毁。

网友:
G极一路经过331电阻回到这个芯片,另一路经过102电阻回的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