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815芯片组通电开机的维修,论坛老师指导菜鸟学维修!

楼主(2009-10-19):
第十期的主板维修学员向饼老师学习过程中成绩汇报贴,希望鼓励下:

主板故障现象:如题(补充下,通电开机指的是电脑接上交流电源,就开机了.拆下主板主板插上ATX电源自动加电)
维修思路分析:主板加电过程是按下开机键时,开机电路拉低电源绿线电平,启动ATX电源开启。自动开机就说明,与电源绿线相连接的电路不良或者存在短路,使得待机电压过低
维修方法:跑线依次检查与电源绿线相连接的电路中的元件
维修过程:当跑线至HCT14第十脚时,拆下IC,测量绿线对地电阻无穷大,于是从另一主板拆一同型号的非门电路装上去,故障依旧。继续跑线至后面到一锡点结束了。
请教:1.继续再换HCT14?2.重新再跑线?3.还有没有其它思路?
图1:主板全图
图2:跑线做的记号图

感谢大家的拍砖!真的很感谢,感受谢论坛给了这么好一个平台,让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在这里各抒已见!
回复2#-9#:
机器的问题是接上交流电,电脑就自动开机了,进系统关机什么的操作都是正常的!机器的问题出在并没有按开机按纽,出现了第三只手帮忙!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斩断这第三只手!

"菜鸟阶级"版主说我说法错误,请说具体一些,感谢!因为我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能知道错在哪儿就不会在这儿献丑了!

单独回下六楼焊马师兄,叫声兄长!换非门7414后故障现象一样的,绿线低电平!测7414第十脚低电平,十一脚高电平!

阅读提示1:第13楼有更新,请注意留意老师的指导提示!
阅读提示2:第19楼(出现更迷惑的现象!)
阅读提示3:第23楼更新

网友:
开机电压多少V?是低电平?

网友:
再跑下去啊。。10脚连到那的??

网友:
维修思路分析:主板加电过程是按下开机键时,开机电路拉低电源绿线电平,启动ATX电源开启。自动开机就说明,与电源绿线相连接的电路不良或者存在短路,使得待机电压过低
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是正常的,能开机绿线肯定被拉低为低电平0V,希望更正下

网友:
请你分析:你认为你现在修的主板是触发问题呢还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老师知道一定一个镊子飞过去~ 你上面说的那乱七八糟的没看懂 我现在初步了解为是插上ATX就自动开机吧~ 当插上ATX自动开机进系统能关机就是正常的~电路没问题 再回到你的世界里~老师说觉得什么坏就换了吧~没什么好测的~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是坏的你测什么都没用~换非门7414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你换了怎么不去看看他的工作条件呢? 5V测了吗?进去高出来底~这个定义正常吗? 一步一步测不要跳来跳去的~不明白思路就用笔画下相连元件来看看他是怎么拉底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非门会这样用的~ 不过你图片做的很好~还是我们班第一个发帖的~不错

应该支持

网友:
明显错误的思路啊,绿线被拉低,明显主板已经是启动状态,只是某部分保护了,查有没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能不能关机啊?要是能关机说明开机电路是好的。

网友:
楼主很好 。你应该再沿着 11脚开始跑线  因为 11脚的 高电平才拉低了 10脚。
要根据非门的逻辑关系来 修这个板 。
如果11脚还连接到门电路的其他脚 那继续 。如果连接到其他地方 。那么 很好跑了。。
继续努力!!

网友:
镊子呀,镊子,空中飘浮着一把镊子,呵呵

网友:
更新提示:HCT14第十脚拉低了ATX绿线电平,在更换IC无效情况下请月饼老师指导
月饼老师指导意见:根据第11#提示继续跑线,跑呀跑(这是老师上课时最爱讲的口头惮),终于体会到跑线的艰辛!
维修进程:跑线结果如图,一路进了时钟芯片9250BF-27的第32脚,跳起该针脚,通电故障依然;然后继续跑另外一路(期间裤子跑掉N次,没有恢心,提起来继续跑)到南桥芯片,从下图中划断这一线路,通电测试
最新故障现象:接上交流电瞬间,绿线低电平,主板加电,过几秒钟,断电,绿线转为高电平!

请教:接下来怎么办?是南桥FW82801AA坏了吗?

网友:
你现在当机器自动上电的时候,你短接开关排针看能否正常关机,然后再开机看是不是自动上电,如果是,说明你的跑线是对的,直接杀SB

网友:
最新故障现象:接上交流电瞬间,绿线低电平,主板加电,过几秒钟,断电,绿线转为高电平!

--------------------------------------------------------------------------------------------------------
南桥那边的线路是否还是一直高电平 ?
如果一直为高。可以判定是南桥那边问题。至于是不是南桥 坏了 。还要看南桥是否得到了 持续的 开机信号导致的

前提是你的跑线没跑错哦!

网友:
另,在插上电源后 ,赶在断电前量一下 11脚的电压吧。。

网友:
断电后是否还可以上电?这个楼主没有说啊

网友:
自动开机后能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呀,还有你量了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月饼老师指导意见:第15# 16# 敬请参阅
测试过程及结果:A.结果
1.HCT14第11脚为低电平    2.断开连接南桥与HCT14第11脚的导线,与南桥连接的一端电平始终为3.3V
B.过程,这个过程比较迷离!
接上电源,ATX电源开启了!,测量过程中无意间发现当手指触及到红表笔时,电平上升为1.5V,而没有触及红笔时,电平为低!在进步测量时,我故意笔接红笔,电平升至1.5V时,主板这时又没有加电了(迷惑),于是我用二个万用表,一个测11脚,一个测10脚,发现当11脚电平由0V--1.5V变化时(手触及红表笔改变的),第10电平始终为5V.这又使我疑惑了?
迷惑1:为什么11脚1.5V时,第10脚还是5V,HCT14在这个时候坏了?
2.短接下开机脚:过3S,主板上蜂鸣器叫(嘟啦-嘟),为什么呢?

网友:
小心一镊子飞过去,结合上课说的再查查

网友:
迷惑1:为什么11脚1.5V时,第10脚还是5V,HCT14在这个时候坏了?
门电路有个翻转电压的 当达不到这个电压时统一认为低电平。。。

网友:
我认为门这部分到南桥线也割了,到时钟的脚也挑了,基本已查完了,下面你要换思路,可以查下 触发电路

网友:
回楼上的,触发电路也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