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灰扫出来的故障

楼主(2009-10-19):
故障原因是CPU保护了,因为打扫主板的灰时候我把散热膏除干净了,却没加散热膏,但CPU那风扇真的很强劲的而且散热片的中间是纯铜的啊,问题就出在散热膏上面,在CPU上加了散热膏后,就不会自动掉电了,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啊。。。。

网友:
462的U吧

网友:
哈哈
正常
我那一次也遇见过
一个人把它CPU上的硅胶搞的干干净净的  拿来说 老是重启   直接上硅胶  搞定

那个是CYD(775的)

网友:
775 的  2.8G

网友:
哈哈 这样的情况还蛮有意思的

网友:
散热问题会导致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