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硬盘频繁丢失的非常奇怪无解问题

楼主(2009-10-19):
我的三台服务器,经常会出现其它某个硬盘用着用着找不到,硬盘拆下来之后插到正常电脑里确实会发现一定的小故障。但坏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感觉不像是硬盘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一般每台服务器过几个月就出现一次,非常头痛,昨天一台新的服务器又出现了。

从日志上看像是硬盘故障或者数据线啥的,刚开始我也以为是,但总共“坏”了不下十个硬盘(每次都是直接换新硬盘)而且硬件也有好几套,所以认为似乎不是硬盘或者其它硬件问题。

系统非常标准的微软WINDOWS 2003,安装SQL SERVER、IIS、SERV-U等软件

三台服务器中一台是至强5110*2/INTEL 5000VSA主板的配制,二台是S3000主板的配制,电源数据线全部更换过,有的是用硬件RAID的,有的是软RIAD的,有一台电源、主板、风机换过,一台所有硬件全部扔掉换新的过,但问题一直存在。

想问问各位大哥,往往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什么产生性大点

真的很急,因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有服务器全部是双硬盘做RIAD的,有台是三个硬盘,有做硬RAID有用WINDOWS自带的软RAID的,有时坏的是RAID里的盘,有时就是非RAID的盘,真的是非常奇怪。

网友:
附错误日志(典型的)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Disk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1
日期: 2009-9-14
事件: 11:11:14
用户: N/A
计算机: CNQK-JSFOOVENFE
描述:
驱动程序在 \Device\Harddisk1 上检测到控制器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3 00 68 00 01 00 ba 00  ..h...º.
0008: 00 00 00 00 0b 00 04 c0  .......À
0010: 03 01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8: 7c 78 e3 01 00 00 00 00  |xã.....
0030: ff ff ff ff 07 00 00 00  ÿÿÿÿ....
0038: 40 00 00 05 00 00 01 00  @.......
0040: 00 20 0a 12 40 03 20 40  . ..@. @
0048: 00 00 01 00 0a 00 00 00  ........
0050: 00 00 68 6b 18 1f 16 8c  ..hk...Œ
0058: 00 00 00 00 08 f0 49 8c  .....ðIŒ
0060: 01 00 00 00 31 5b 52 06  ....1[R.
0068: 28 00 06 52 5b 31 00 00  (..R[1..
0070: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atapi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5
日期: 2009-9-14
事件: 11:11:14
用户: N/A
计算机: CNQK-JSFOOVENFE
描述:
设备 \Device\Ide\IdePort2 的访问功能尚未就绪。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f 00 50 00 01 00 a4 00  ..P...¤.
0008: 00 00 00 00 0f 00 04 c0  .......À
0010: 03 01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7 00 00 00  ........
0038: 40 00 00 05 00 00 01 00  @.......
0040: 00 20 0a 12 40 03 20 40  . ..@. @
0048: 00 00 01 00 0a 00 00 00  ........
0050: 00 00 68 6b 18 1f 16 8c  ..hk...Œ
0058: 00 00 00 00 08 f0 49 8c  .....ðIŒ
0060: 01 00 00 00 31 5b 52 06  ....1[R.
0068: 28 00 06 52 5b 31 00 00  (..R[1..
0070: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PlugPlayManager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2
日期: 2009-8-4
事件: 13:02:00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还没有作删除准备,设备 'ST3320620SV' (IDE\DiskST3320620S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ACH___\5&32a14ca&0&0.0.0) 已从系统中消失。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LDM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3
日期: 2009-8-4
事件: 13:01:59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动态卷 ( Drive: F:\, Devic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Host03Dg0\Volume3) 失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事件类型: 信息
事件来源: Application Popup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26
日期: 2009-8-4
事件: 13:01:56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弹出应用程序: Windows - FT 孤立: 属于部分容错卷的磁盘无法访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Disk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51
日期: 2009-8-4
事件: 13:01:56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传呼期间在设备 \Device\Harddisk1 上检测到一个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4 03 68 00 01 00 ba 00  ..h...o.
0008: 00 00 00 00 33 00 04 80  ....3..
0010: 2d 01 00 00 0e 00 00 c0  -......à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8: bd 7b 0a 02 00 00 00 00    {......
0030: ff ff ff ff 01 00 00 00      ....
0038: 40 00 00 08 00 00 00 00  @.......
0040: 00 20 0a 12 80 01 20 40  . .. . @
0048: 00 50 00 00 0a 00 00 00  .P......
0050: 00 80 1f 8a 88 7c 15 8a  . .  |.
0058: 00 00 00 00 08 50 1a 8a  .....P.
0060: 02 00 00 00 5f 57 5e 00  ...._W^.
0068: 2a 08 00 5e 57 5f 00 00  *..^W_..
0070: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信息
事件来源: dmio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30
日期: 2009-8-4
事件: 13:01:56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dmio: 区块 189375 的 Harddisk1 写入错误: 状态 0xc000000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4 00 4a 00  ......J.
0008: 00 00 00 00 1e 00 05 4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网友: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Disk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1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5:47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驱动程序在 \Device\Harddisk2 上检测到控制器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4 00 68 00 01 00 ba 00  ..h...º.
0008: 00 00 00 00 0b 00 04 c0  .......À
0010: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78 1a 62 08 00 00 00  .x.b....
0028: 10 f8 99 01 00 00 00 00  .ø™.....
0030: ff ff ff ff 03 00 00 00  ÿÿÿÿ....
0038: 40 00 00 8f 02 00 00 00  @......
0040: 00 20 0a 12 80 01 20 40  . ..€. @
0048: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
0050: 00 60 00 8a 90 de 6a 8a  .`.АÞjŠ
0058: 00 00 00 00 60 3c 5b 8a  ....` <[Š
0060: 02 00 00 00 3c 0d 31 04  .... <.1.
0068: 2a 08 04 31 0d 3c 00 00  *..1. <..
007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8: f0 00 04 00 00 00 00 0b  &eth;.......
0080: 00 00 00 00 08 03 00 00  ........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atapi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5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5:52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在 \Device\Ide\IdePort3 上检测到奇偶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f 00 50 00 01 00 a4 00  ..P...¤.
0008: 00 00 00 00 05 00 04 c0  .......&Agrave;
0010: 03 00 00 80 00 00 00 00  ...€....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8: 06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7 00 00 00  ........
0038: 40 00 00 8f 02 00 00 00  @......
0040: 00 20 0a 12 80 01 20 40  . ..€. @
0048: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
0050: 00 30 c9 8c e8 75 81 8a  .0&Eacute;ŒèuŠ
0058: 00 00 00 00 70 66 97 8a  ....pf—Š
0060: 02 00 00 00 64 35 28 04  ....d5(.
0068: 2a 08 04 28 35 64 00 00  *..(5d..
0070: 58 00 00 00 00 00 00 00  X.......

事件类型: 信息
事件来源: dmio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30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6:23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dmio: 区块 69434500 的 Harddisk2 写入错误: 状态 0xc0000185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4 00 4a 00  ......J.
0008: 00 00 00 00 1e 00 05 4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dmio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4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6:23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dmio: write 错误出现在卷 spanvol02,偏移为 6266920,长度为 120 的 Plex spanvol02-01 上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7 00 4a 00  ......J.
0008: 00 00 00 00 04 00 05 8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dmio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5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6:23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dmio: Plex spanvol02-01 已从卷 spanvol02 断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4 00 4a 00  ......J.
0008: 00 00 00 00 05 00 05 8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dmio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5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6:23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dmio: Disk3-02 Subdisk 已从卷 spanvol02-01 断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5 00 4a 00  ......J.
0008: 00 00 00 00 05 00 05 8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8: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信息
事件来源: Application Popup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26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6:23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弹出应用程序: Windows - FT 孤立: 属于部分容错卷的磁盘无法访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事件类型: 错误
事件来源: PlugPlayManager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2
日期: 2009-10-19
事件: 11:57:12
用户: N/A
计算机: HOST03
描述:
还没有作删除准备,设备 'ST3320620SV' (IDE\DiskST3320620S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ACH___\5&262bb727&0&0.0.0) 已从系统中消失。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

网友:
驱动程序在 \Device\Harddisk1 上检测到控制器错误。
传呼期间在设备 \Device\Harddisk1 上检测到一个错误。
设备 \Device\Ide\IdePort2 的访问功能尚未就绪。
dmio: 磁盘 Harddisk0 区块 105997281 (装入点 D: 无法更正的读取错误

dmio: 区块 105997281 的 Harddisk0 读取错误: 状态 0xc0000185

dmio: 区块 677511 的 Harddisk1 写入错误: 状态 0xc0000185

网友:
上次朋友帮我发过在这里,后来换过电源,现在家里扔了好几个1U的电源,看上去不像是电源问题(换了这么多难道全坏了)。

谢谢各位大侠,求救啊

网友:
是SCSI硬盘吗?可以开机时进SCSI控制卡自带的工具看一下有无成长坏道,有的话就换硬盘吧!

网友:
都是SATA的硬盘,硬盘换了不下十个,所以感觉不是硬盘问题

我另外还有几台服务器,用途一样都是WEB服务器,那些就是不坏

我三台坏掉的服务器中有一台已经给我卖掉了。

现在二台,都是INTEL S3000主板,单块双核CPU,不过主板曾换过ASUS的主板一样也会坏。我另外有三台S3000的服务器都没问题,软件也基本上差不多,非常奇怪的问题。而且现在坏的二台机房都不是同一样机房,真的很怪了。

网友:
我拆下这次报错的硬盘(这个硬盘是动态卷硬盘,用WINDOWS做软RIAD1),放到移动硬盘里,然后接到笔记本上,出现一堆: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Ftdisk
事件种类:        磁盘
事件 ID:        57
日期:                2009-10-19
事件:                20:53:21
用户:                N/A
计算机:        CNNBPC-XC8AFWCP
描述:
系统未能将数据转储到事务日志。可能出现损坏现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0 00 00 00 01 00 be 00   ......&frac34;.
0008: 02 00 00 00 39 00 04 80   ....9..€
0010: 00 00 00 00 0e 00 00 c0   .......&Agrave;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Disk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51
日期:                2009-10-19
事件:                20:53:21
用户:                N/A
计算机:        CNNBPC-XC8AFWCP
描述:
传呼期间在设备 \Device\Harddisk1 上检测到一个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数据:
0000: 04 00 68 00 01 00 ba 00   ..h...&ordm;.
0008: 00 00 00 00 33 00 04 80   ....3..€
0010: 2d 01 00 00 0e 00 00 c0   -......&Agrave;
0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8: ea 57 28 00 00 00 00 00   êW(.....
0030: ff ff ff ff 01 00 00 00   &yuml;&yuml;&yuml;&yuml;....
0038: 40 00 00 08 00 00 00 00   @.......
0040: 00 20 0a 12 80 01 20 40   . ..€. @
0048: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
0050: 00 40 8e 87 b8 e3 bc 87   .@އ&cedil;&atilde;&frac14;‡
0058: 00 00 00 00 98 e6 c8 87   ....˜&aelig;&Egrave;‡
0060: 00 00 00 00 f8 3e 5e 00   ....&oslash;>^.
0068: 2a 00 00 5e 3e f8 00 00   *..^>&oslash;..
0070: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的报错误,因为是动动态卷盘,然后在计算机->磁盘管理里删除镜像分配盘符等操作,原服务器C盘正常,D盘时,报: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LDM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000
日期:                2009-10-19
事件:                20:54:01
用户:                N/A
计算机:        CNNBPC-XC8AFWCP
描述:
Volume Volume1-02: Plex Volume1: Plex is defined on a bad device
Cannot be used to start volum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LDM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000
日期:                2009-10-19
事件:                20:54:01
用户:                N/A
计算机:        CNNBPC-XC8AFWCP
描述:
Volume Volume1 started in failed redundancy mod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LDM
事件种类:        无
事件 ID:        1000
日期:                2009-10-19
事件:                20:54:10
用户:                N/A
计算机:        CNNBPC-XC8AFWCP
描述:
Disk Disk1 in group Host03Dg0: Disk device not foun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events.asp 的帮助和支持中心。

然后再点重新激活硬盘,又正常了,现在我正在COPY拆下来硬盘上的数据。

网友:
哥们,数据线换了没啊!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用的啥RIAD控制器?是不是驱动有问题,硬盘是企业级的吗来路正吗?正常情况下硬盘不会坏这么频繁呀。

网友:
哥们,数据线换了没啊!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数据线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线,不过线换来换去都是普通黄色的那种。

网友:
用的啥RIAD控制器?是不是驱动有问题,硬盘是企业级的吗来路正吗?正常情况下硬盘不会坏这么频繁呀。
引用 网友B:

一台服务器物理上硬盘似乎没坏,重新格式化一下就能用(甚至整盘高格一下就行,当然实际操作我会进行低格),这台硬盘是企业级的,肯定正货。
一台是要烧硬盘的,不过因为这台机器硬盘是1.5T的,所以没尝试过低格后行不行,这台不是企业级硬盘,因为这么大容量企业级没有。

网友:
我拆下这次报错的硬盘(这个硬盘是动态卷硬盘,用WINDOWS做软RIAD1),放到移动硬盘里,然后接到笔记本上,出现一堆:

事件类型:        警告
事件来源:        Ftdisk
事件种类:        磁盘
事件 ID:        57
日期:                2009-10-19
事件 ...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硬盘测出来的图来了:

看上去硬盘是好的,似乎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电源吧!做个电源冗余~NO problems!

网友:
你能不能不做那个 阵列  ,
就按照正常家庭使用方案, 试一试!
你出问题的硬盘,如果要是放到家庭主机 上 会不会 出现问题!
你机房的电压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出问题的硬盘重新格式化一下就行了,不RAID万一坏了不是数据都没了嘛...

我一台服务器现在开始不做RIAD吧,另外今天花了940大元买了二块新硬盘,再去买二条好点的新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
郁闷,今天拆下来的硬盘也出问题了,我对这硬盘格式化一下试试

网友:
SATA 硬盘的数据线往往接触的不牢靠,先确认下这个。我以前的服务器用了4块WD新硬盘作阵列,也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数据丢失,再不就是一个盘不认。开始也是换了大功率电源和数据线,感觉上是好一些,但还是出错。最后我把4个WD新硬盘全换成ST的,问题解决。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想,这种出错,无非是先考虑软件,既然你确保软件无问题,供电也没问题,那就是硬盘或数据线的问题了,不妨换个好线,带卡扣的,或换个别的牌子的硬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先用的是黄的那种带扣的SATA线,我这几天去换成INTEL主板自带的线试试

硬盘原来是ST的我换成WD的好了,先试试

网友:
关注你了,问题真的好怪。解决了别忘了告诉一下。

网友:
我那台小硬盘(320G的)的服务器昨天晚上换了二条新的数据线,换了二块新的硬盘,新的硬盘是WD3202ABYS

网友:
查一下SMART参数,特别是G表有无分配,如我图中的ID的5、197、198这几项的Raw列对应的值,我这个是刚SF成功修好的盘,所以全是0,只要是几,就说明曾经有过几个坏扇区被分配到了G表。
现在的大容量硬盘质量都很差的!

网友:
嗯,我今天去那二块ST 1.5t硬盘拆了,然后用块普通250G企业级硬盘顶上,让机房给我装系统,我自己不动手,以便排除软件问题,然后硬盘带回来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机房电源接地!接地电阻<10Ω,接地电压<12V(最好接地电阻<4Ω,接地电压<5V)
接地不好非常容易损坏硬件(尤其是损坏硬盘)并且容易遭受雷击、造成电源浪涌,或是造成尖峰脉冲,让一些
对电源要求稳定的设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当前二个硬盘全部换新盘了

网友: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二台服务器硬盘全换新的了,然后系统重做,一台依然是双盘RAID,一台单盘

网友:
我回想出一个问题,每次丢硬盘前72小时内似乎都运行过winrar 或 win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