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USB不认

楼主(2009-10-19):
一组装机   开机USB不认  等也吧亮   但是重新插拔下就可以了     系统做过    数据线换过    COMS放过电   内存换过    查硬盘发现有个绿块  应该不是这的问题吧
   请教各位高手是那的问题啊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这种好像是正常的了呀。在BOIS里面把USB鼠标设置项打开试试。

网友:
1.我想是你看下设备管理器的串行控制器是否有问题,2.直接用usb设备插到主板usb口  3.换个别的u盘或移动硬盘实验, 估计上述三项实验完毕后问题能处理!

网友:
以上都试过  不行

网友:
1、肯定和你说的硬盘上的“绿块”无关。
2、你说的USB设备是什么外设?对供电要求高吗?
3、如果无需额外供电的USB设备接上主板自带的USB口都无法识别,按你说你采取过这么多措施,如果不是USB设备有问题就只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要是你的USB设备和USB电压正常的话
那就一定是南桥啦

网友:
是不是usb认成usb unknown device? 可能是usb有问题,有的u盘能认,有的不行。 禁用usb2.0控制器或者pci to usb控制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