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啊!!sony机子毛病!!

楼主(2009-10-19):
今天碰到一台sony pcg-9rfl 机子,刚开始是花屏,怀疑是显卡虚焊,重新值珠子BGA,可还是花屏,外接正常,屏线是好的。下午又碰到一台一样的毛病,真是没脾气了,是不是这机型有通病啊(显卡是ATI的),求救。。。。。。。。。。。。。。。。
显卡
通病

网友:
显卡换新的 看接口有没有倒
还有转换IC

网友:
是怎么个花呀,有规律的还是元规律的

网友:
怎么个花法 花屏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还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要看怎么个花法来判断

网友:
换块屏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测了是好的,不过显卡是ATI 345M 的,不敢去做,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咋办了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康柏花屏的,是屏线接口虚焊了,加焊OK

网友:
显示部分的供电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