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865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09-10-19):
按下开关一秒钟就掉电..cpu  内存.什么都拿下了就裸板还是一样...cmos跳针为零伏电压

网友:
一开机掉电多是主板短路了,COMS没电看看是不是跳错!跳错也会有这个现象的,如果没错先修COMS电路,再看看CPU上管是不是挂了个

网友:
也可以看看是不是下管或北桥

网友:
检查下电池有没电 这是保护的现象 你把12V拨了上电看看

网友:
一秒钟才断电,不像是短路,CMOS的跳线是0v,既然是搞维修的,应该不会跳错线,我觉得像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还是从“cmos跳针为零伏电压”下手吧!!!

网友:
不是一秒钟才断电.是半秒不到马上断电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看看管子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