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保险丝一通电 就爆(已解决)

楼主(2009-10-19):
请问这个是问题,在线等 谢谢
是整流桥问题,本来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这个长城可能是防的,用的是KBL 608 一个4个脚的整流桥,其中2个脚击穿了,我在别的换的电源上卸了4个二极管 代换上  保险丝接上  通电没爆   短接绿线 风扇转了
在此感谢论坛提供帮助

网友:
看来还是那右短路的地方呀!是不是你换过电容呀

网友:
你的问题说得不清不楚勒那么给你说嘛!
会引起这中现象的问题黑多“桥堆”“7300”

网友:
看看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

网友:
还有2N60小的电阻

网友:
谢谢你们 我什么也没换 只是看了下 发现保险丝坏了  就换个  还是不行

网友:
烧保险,肯定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后级短路 导致负载过大 而断流

网友:
烧保险 无非就坏 整流桥 开关管 和大滤波电容 就这些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这样的故障呢,很少修电源!

网友:
楼主遇上这个是比较幸运的。还好没烧其它元件。

网友(2009-12-13):
一般都是都是先检查桥 再检查管自激振荡的三极管 是否正常  以前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8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