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 新板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10-19):
刚装一新板G41,怎么装都装不了系统,硬盘,内存,什么都换好的,就是装不了系统,确定是板的问题,清除CMOS,BIOS设置正确后还不是能引导,GHOST,安装版的都试了,就是装不了系统,难道只有换板外,还有什么方法,恳请高手们解决思路。
清除cmos

网友:
硬盘C盘要设为主分区,并设为活动的,一般都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可楼主说了,硬盘也换过了。

网友:
硬盘线换了没有?光驱装不了,用一装好的硬盘试机,看是不是板的问题,不行用硬盘对拷试下,总之一切可行的方法都试下。

网友:
我也遇过全新的配件装不了系统的故障,又是换硬盘,内存和光驱的,也是不行,最后准备换主板之前换了一个电源来试,居然成功了,你说怪不怪

网友:
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还有硬盘设置有主从盘的

网友:
我要的话。直接去换一块得了

网友:
看看 数据线 有些劣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