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求救

楼主(2009-10-19):
求一个技嘉8I865GVMK-775主板的BIOS文件,要BIN后缀的,谢谢啦……

网友:
自己去网站上下啊

网友:
是啊,上官网上下一个就是了

网友:
后缀是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官网上都是已版本号做后缀的

网友:
网站上下的不是bin格式的啊?

网友:
官网上面和其他一些网站上面的都不能刷写

网友:
你是用编程器刷的还是在DOS下刷的啊!最好是建议用编程器刷。那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

网友:
跟后缀没有关系,会不会不是BIOS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