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09-10-19):
刚买了台可调电源,准备修本子用DAZHONG PS-305D,插到本子上试,发现连到P3的机子上一切正常,它的适配器是19v,3.15A, 可是将可调电源连到旭日150机子上,按开关,指示灯一闪就灭了,可本子是好的,它的适配器是19V,3.42A. 难道是可调电源带不起来,电流已开到最大,可调是30V,5A的,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可调电源有问题吧?一般即使负载短路可调电源是会拉低电压的,不会像你说的指示灯一闪就灭,但也不知道你那款可调电源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建议看一下其说明书呢

网友:
过流保护动作了,把过流保护调节跳高点就行了,一般维修电源都是第二个旋钮

网友:
DAZHONG 大众的品牌
型号 PS-305D
用它带一台方正R350 有时能开机,有时电流上到1.3A时,就掉回0.4A不动了,电流已调到最大,可是用适配器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也是150的机器。想不通!!!

网友:
但是点一个屏上的高压板,因短路电流上到4.8A,说明电流最大可上额定的5A

网友:
可调电源的问题
我也碰到过 开机到一定电流就掉电 开始以为机子坏了  换了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可调电源自身问题

网友:
那么用这个可调电源,有时还误导呢,不仅看不出故障.

网友:
是液晶显示的,试着用它带15的液晶也能带起来.
连到笔记本主板上,不插CPU风扇也能加电,但是插上后一加电立即就又掉了.好象带载不足.

网友:
安泰信的电源也不行啊,,已经一冲电就是 跳来跳去。不行非要整个30V 5A,真是纠结,。

网友:
那什么样的电源好呢  强烈推荐一个

网友:
正想买一个可调电源呢,大家说说啥牌子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