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 CPU 不跑信号

楼主(2009-10-19):
hp campaq  v3000  这种班子的通病是显卡虚焊   一般表现为  屏闪一下或者报警一长两短或者不跑信号  因为AMD 是GPU 模式说以gpu直接与南桥 显卡 交换信息 南桥和显卡不正常直接导致cpu不工作 这就是 其与英特尔的最简单的现象差异 我今天修了一块 开始死活不跑信号 我以前没修过AMD 的主板 于是我准备积累一些知识和事实经验 准备好图纸 cpu側量针  先检查复位信号  哎!!有 好 心想不用麻烦了 再检查gpu与 显卡之间  “data ”  没空焊! 阻值也对 用示波器侧波形 只跳了一下  只是我纳闷了 cpu工作了!!!! 没北桥那一定是南桥了  先别急 我静下心来 看了看cpu 量了量 保护电路  没事!!  网卡  没事!!pcmcia  没事!!@!!!!声卡  没事  !!南桥供电正常  呀咋办呢??难道是虚焊了   接下来我慢慢的把南桥的胶弄掉  决定重做  但我又想  这个机器显卡易虚焊  是不是显卡坏了呢???报这先简单或复杂 现通病后普通的思想 我决定干显卡  不过为了慎重 我决定直接更换  说干就干  把胶打掉 助焊膏伺候  三温区BGA架上 拔掉  那新的换上  装机   @@@@@@咦@@@@@@开机了  纳闷儿?   既然开机了我也不想这么多了  直接装机测试 OK了    回过来我又响了一下  是不是 本来就是显卡虚焊了  正好还有一块板子 为了验证我的理论正确 拼了  把好班子显卡 拔下了 把刚才那个坐上  瓦  campaq画面姗姗来迟  哦  !!原来如此   今天用所收获 希望以后多遇见一些AMD的GPU

网友:
好经验呀,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