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梅捷NF4 AM2 不跑码

楼主(2009-10-19):
SOYO 梅捷NF4 AM2 不跑码,用假负载测量电压正常,接下来从哪里开始修啊?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桥空焊

网友:
南北时钟都在一起的,不好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其他地方无异常的话,一般就是 桥虚汗 或桥坏死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

网友:
看来也是了,上面稀稀拉拉就几块芯片,希望不大了

网友:
那先加焊桥试试啊?别急着放弃啊!

网友:
做下北桥吧 AMD的机器基本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