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示波器搞来能用了

楼主(2009-10-19):
手里有一台工厂淘来的示波器,健伍4035的,40M。好久了都没去管它,组合开关氧化,图像乱跳。前些时间把开关拆出来打整,装回去时记不清方向了,摸了10天半月的,现在总算能用了。发来大家看看。

静态时的

1K的测试方波,一般是2个亮点

32K实时钟

BIOS电池3.1V。直流电压,一个亮点

CPU供电上管控制极波形

CPU供电下管控制极波形

CPU电压,CPU供电下管D极波形

PCI槽B16波形

USB接口的两条数据线波形
修板时候,大部分都是定性的看有还是没有,或者能把常用点的形状记清,到时看一下波的形状就可以知道正不正常了。这样就可以不用管被测点的频率到底是多大了。呵呵,个人觉得,这种图形比那种一条扫描线的看起来直观一些

网友:
40M有点小,一般修板100M好用些

网友:
建议买200M以上的,好用啊。

网友:
不花钱有40M的示波器用就不错了,但测的波形是什么呀? 看不出频率、电压,你用它看到什么了?

网友:
面板像狗啃了似的 看样子有年头了

网友:
这机子显示效果好象还行。就是太脏了点。

网友:
一般只定性,不定量哈。如果频率和峰值相同,图形形状是不变的。修板过程中,有多少时侯去看了具体频率多大,电压多少?就只看个有还是没有。就像修数字电路比修模拟电路简单一样,一个开关量要么是0要么是1 用这种接法就是想突破40M的限制,感觉好像看这种图形的人不多啊
说到脏,我看了看我的周围,好像没找到一样稍微干净点的东西。给别人修的机器,内部是可以做清洁的,外观是没人做滴。看来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邋塌的人了

网友:
你的波形确实看不懂

网友:
波形看着不对劲  是没调好 还是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的X-Y轴坐标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