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封QQ?

楼主(2009-10-19):
我们单位是的是R4148的路由器进行共享上网,领导看到很多人上班时聊QQ,要求我把QQ封了(让我来做这个恶人),在网上搜索了一些QQ服务器的IP地址,在路由器上禁了后,QQ还是能够登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网友:
要禁止QQ解析的IP地址才行。

网友:
找个抓包的工具看看,QQ都用了哪些协议、端口。

转点资料:
qq服务器地址
219.133.40.15
218.17.209.23
202.104.129.252
218.18.95.153
202.104.129.251
61.144.238.145
202.104.129.253
61.141.194.203
202.104.129.254
218.18.95.165
61.144.238.146
219.133.40.91
211.248.99.252
218.17.217.66
61.144.238.156
219.133.40.89
219.133.40.115
219.133.40.90
219.133.40.113
219.133.40.114
210.22.12.126
61.141.194.223
61.172.249.135
202.104.128.233
202.96.170.164
218.17.217.103
218.66.59.233
61.141.194.207
202.96.170.163
202.96.170.166
202.96.140.18
202.96.140.119
202.96.140.8
202.96.140.12

QQ服务器分为三类:
1、UDP 8000端口类13个:速度最快,服务器最多。
QQ上线会向这11个服务器发送UDP数据包,选择回复速度最快的一个作为连接服务器。
这6个服务器名字均以SZ开头,域后缀是tencent.com,域名与IP对应为
sz sz2 : 61.144.238.145 61.144.238.146 61.144.238.156 .

sz3 sz4 sz6 sz7 : 202.104.129.251 202.104.129.254 202.104.129.252 202.104.129.253

sz5 : 61.141.194.203

202.96.170.166 218.18.95.221 219.133.45.15

61.141.194.224
202.96.170.164

2、TCP HTTP连接服务器4个,使用HTTP 80 和443端口连接
这4个服务器名字均以tcpconn开头,域后缀是tencent.com,域名与IP对应为
tcpconn tcpconn3 218.17.209.23
tcpconn2 tcpconn4 218.18.95.153
61.141.194.227
218.18.95.171

3、会员VIP登陆服务器,使用HTTP 443安全连接
服务器IP 218.17.209.42

知道这些服务器地址,全封锁了就OK了,谁也不能上QQ了,无论何种方式,

如果可以上了,那么就是增加了新的服务器! ...

网友:
封8000等端口,同时注意有没有用户更换新的端口,发现一个封一个

网友:
3楼的我就是禁的这些地址。可是不管用。

网友:
想简单点的  就用P2P终结者 看看行不行..注意不要装360ARP软件!!!!...(前提是你的同事全是电脑盲)
http://www.xdowns.com/tag/P2P%25D6%25D5%25BD%25E1%25D5%25DF.html

网友:
最好用上网行为管理软件,能拆包分析,针对包的内容来封。

网友:
1、谢谢6楼的版主。我会试试的。
2、谢谢7楼的朋友,请提供一、两款,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anabit 这个软件肯定行,不管是QQ ,迅雷,网上看电影,都有可以封

网友:
封QQ我以前在上班那也试过,因为端口和IP太多,很难搞。一群小白天天挂51,我把51给封掉了

网友:
我用聚生将就应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