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上面只有一道黑,应该是多少歐母???

楼主(2009-10-19):
上面只有一道黑,应该是多少歐母???

网友:
这东西比较少见,想必应该是0欧姆,也不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烧成的一圈黑,呵呵!

网友:
赵理科的书上有写的忘记了!好像是0.JI

网友:
放图片上来看看呀。

网友:
早期的主板和光驱里看到过。零欧姆。电流过大会烧断。

网友:
零欧姆保险电阻。

网友:
如果没烧,用表量一下看多少欧?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了,这么小的电阻,阻值不会太大的,太大或者开路肯定就不正常了。

网友:
无穷大,烧坏,原来应该是多少欧???

网友:
微欧电阻,阻值低于0.01Ω.详情请看
http://www.tcsw.cn/Classad_info_5294.html
哎 一小时只能发6个帖子,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发帖回复你。

网友:
因该是 0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
如果电阻无限大,你可以轻轻把电阻一侧的漆刮掉,不要伤及电阻膜。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中间对某端的阻值(开路的电阻中间对一端是不开路的),得到的这个电阻值的2倍就是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最佳答案:
零欧姆电阻在电阻本体中部只涂一道黑色色环
为电路板间理想的连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