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9):
我有同一型号主板5块,有四块均出现装CPU假负载开机电压一切正常,主板也正常,但只要一装真CPU,开机后,主板诊断卡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时钟芯片坏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那你要把是什么板和型号说出来啊!要不人家怎么帮你呢?贴片的U座的话你可以压下看看

网友:
上真U时供电都正常没有。

网友:
是不是上真U了CPU核心电压们输出?查查看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  供电坏了  先把供电修好 新手就要一步步排除  没时钟就检查时钟电路那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