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 问题!

楼主(2009-10-19):
显示分屏!显示IBM哪里正常!进了BIOS屏幕就分成两半!外接正常!显卡换过!北桥加焊过!还是不行!请教下各位大哥哥!想刷BIOS!网上找不到BIOS!小弟没思路了!
刷BIOS

网友:
你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测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线和屏都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