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9-10-19):
一台方正crt显示器,开机显示不正常,白屏,且看不到字迹,好象聚焦也不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状态持续几分种后什么都没有了,连白屏也没有了,成黑屏,且指示灯没有熄,请教各位高手?在这里感谢!

网友:
测量下加速极电压,尾座三个阴极电压。。。

你没修过吧,没有型号、没有基本测量数据。。。无法判断,只能猜。

网友:
你看看RGB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