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的液晶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10-19):
联想19的液晶显示器接了主机后,显示无信号输入,看样子是驱动板的事,但不知道毛病具体在什么地方,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
确定主机是好的吗~??

网友:
从同步信号查起

网友:
保证行场信号能到达驱动板,那就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主机没问题!!!
同步信号是不是,红绿兰行场信号,都有电压,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
我刚修到一个联想17的和你一样故障,我的是场信号对地短路,是RTD2012L坏了。

网友:
好问题  我还没遇到呢!!

网友:
仔细查查驱动板上的各路电压
  特别跑线查  R G  B   H  V这几路
  程序坏的蛮多的。。

网友:
都能显示无信号。。应该就是  H  V信号问题吧。

网友:
今天重装了一遍,试机有信号输入了,就是屏幕有一半暗,关机的时候冒了一股烟,等明天在检查。谢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
都能冒烟了,恭喜恭喜,问题越明显,越是好下手。

网友:
冒烟是一个3055的管子下面PCB烧糊了,3055外观上看不出来坏,找不到3055,哪位大侠说说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主板上可以少电容,但液晶显示不能少电容

网友:
找不到替换的,测量3055没有坏,把两个3055互换了一下,可能是温度400的原因,PCB烤黄了,有点鼓,发出刺鼻子的味道,重新装上,接电源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不能插信号线,一接灯管就闪,然后就黑屏,很是郁闷!!!!

网友:
测一下行场信号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装上又能点亮了,就是左下部泛红偏暗,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但是机器才用了两年,不应该是灯管老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