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场管换一个烧一个

楼主(2009-10-19):
8500gt 宽频版512mDDR2  一个场管短路,换了上机,立刻就又短路了,查下级,没有发现短路,于是再换一个场管,又烧了,可能还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
查12V上的支路

网友:
立即烧了 ,可以认为一定有短路 .

网友:
后级的 电容换了 ~

网友:
立即烧,查控制

网友:
电感坏了会是这样子的。

网友:
如果是对管,上、下管一起换,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09-11-25):
上完了那手摸摸看 要热的 话 一般前后有短路

网友:
对地阻值怎么样,查下G级

网友:
估计是MOS驱动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