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专题讨论华硕k8v-x无核心维修

楼主(2009-10-19):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k8v-x主板此板无复位..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AGP供电1.5V. NB供电1.2此主板上CPU无VORE ..上假负载有1.5V核心供电.过大约5约然后就测出不出核心了.这块主板是由IT8282M 控制上电的.此板供电芯片是由一个ADP3166芯片带动三个ADP3184芯片来完成三相供电.测ITIT8282M  VCORE EN脚有3.3V输出.      测ADP3166的VID0-VID4 有2.3V供电..没上CPU测的.  主板一上CPU就没有VCORE.在基地里查了下资料.ITIT8282M J是CPU的时序控制器,负责主板的上电,主要电压产生等作用。此元件好坏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望高手指导一下怎么测它的好坏..小弟不才,在这里引用张先生发的PDF,望斑竹见量.给我们新手讲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真不好意思才发贴。此板已修复。谢谢板桥电脑医院 的解答。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元件。所以这么晚才发贴。 果然是IT8282MR坏掉了。今天又修到一块华硕主板,也是没有核心。了.这块主板是由IT8282M 控制上电的.因为没有核心电压所以就从核心这个部分可使修起。后来想了想正好两个板子的IT8282M调换一下。调换后还是没有核心,然后查了下内存供电,发现才是0点几V。呵呵。边上有两个9916的管子,什么也没说就换了。这时内存供电有了。不过才是1点几V。  晕了。   再看看华硕k8v-x这块主板。调换后查了下核心1点几V。哈哈。果然是IT8282R 的事。不过那块主板还是不行啊。结果有换了回来。果然那块主板内存供电上来了。2。6V。一切正常一路跑马过去。。     呵呵。都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原来今天修的这块板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没有核心电压,呵呵。下次注意一定要仔细点,在这说下今天测IT8282M引角具体数值,,具体数值如下图。第9角ATX PSON#知待机情况下才有5V电压,开机后被拉电。第10角经过一个跳变高——低——高, 5V有跳变。 这是小弟所测此板的具体数值,在这里说一下,谢谢各位的解答。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芯片好坏就要先根据它的引脚定义来测量它的开启信号,及主供电是不是满足!
如果满足没有输出控制信号一般情况下它就坏了~~~

网友:
请教下二楼,芯片引脚的开启定义 是那个英文标识呀,是不是高电平才是有效开启信号呢。我只知道vcc是芯片的主供电。

网友:
引脚上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其它是高电平有效!
带EN的是相关电压的开启信号引脚!!!
7脚的ATX电源发出的电源好信号也要有~~

网友:
在基地里找了个文件 .自己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解答。此板已修复。希望能共同进步。

网友:
图做的有点菜。。

网友:
VDDA和VDIMM两个电压都正常后,才会发出VCORE_EN信号

网友(2009-12-27):
木风发的是华硕部分主板上点时序图吧,有用

网友:
貌似基地淘宝哪里可以买到的视频里头就有这个专题的哦..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华硕M2V-TVM/S,跟你的那不一样,一通电就开机,不知道是不是ITIT8282M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0-04-12):
遇到了..没有代换.........

网友:
我晕本人正好碰到这个问题,但问题比楼主复杂多些。供电正常,无复位。。。。pok无电压到此 8282M上,借鉴一下,如果搞定就发帖庆祝

网友:
12脚是做什么的

网友:
大家手头的备件不足,有些问题吃不准的时候要代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