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不显示,拔了数据线就可以了

楼主(2009-10-19):
CRT不显示拔了数据线就可以了..
\ 插上数据线开机,几秒就灭了,有高压的声音。。。 不插数据线就可以正常开机。。。 17的CRT/。///
不显示

网友:
查查视放板上的块子.上个型号,量量电压.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你所测量相关的数据列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
是三星的电路吧?查一下CPU的行,场脉冲输入端,应该输入和输出都有信号,否则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CPU或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如果是飞利浦代工的联想就是S校正管开焊,如果是别的品牌,首先测量行场信号对地阻值,有可能保护二极管击穿,如果排除以上几种可能就只有是数据或者微处理器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