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M2跑50的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9):
此板型号
       正面图
       此板背面
       接手时点亮跑50。当时认为应该没什么难修的。首先上负载打U的复位。正常能跳变,那应该桥的机率就低。上U用力压了下U座点亮还是跑50。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就压下北桥还是不行。手上没这BIOS所以就没刷。测量板上个电压均正常后开始量起信号线。经一翻时间测量后均无果。本人修板有点懒不想去搞细节的东西,只会在自己的维修经验里找不出问题的时候才会注意这些。 后在自己制作的负载里查到一个1.2V的电压没上来。可量在北桥旁的那个线圈电感有1。2的电压啊!难道是传输的途中出问题了。电感下还有一个管子。它输入脚是5V,控制极接1.2V的线圈电感,输出也是1.2V。
      跟着线追到U座下的一个电阻那两边都有电压,可是接那电阻一边的线却没有1.2V,再看那电阻有点氧化的现象,用表一量电阻跟线没相通,看来毛病应该在这了吧!于是把线接上了,上U,上内存。上电。一直跑到显示器亮了 。呵呵  此板就此修复

网友:
经典的 帖子,好经验

诺天工作室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vtt供电没送到CPU

网友:
问下你自制的假负载 怎么做的吗

网友A:
现实维修中,感觉50  44  20等代码,如出现在NV的板上,,多半为桥空焊所至,各人经验,,,

网友B:
不知LZ说的是哪个1.2V  事基准电压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将你的治具制作方法告诉大家

网友:
想知道怎么制作是吗/你首先要先有CPU下的那个保护座啊!我明天去看下在上来回

网友:
看来此板VTT1。2V不是电源IC的工条件啊!!

网友:
看图中那几个红点怎么连的就可以测出CPU电压

网友:
那这保护座要在哪里买呢?华强北有不。也很想自己做个看看

网友:
居然是断线,我还以是北桥开焊的。

网友:
经点什么,AMD的板跑50  1D,其实是可以外显的,跟本不用修,只需对板子洗刷刷就OK的。。。。。。。。。

网友:
呵呵,本人只是实话实说,其实如果是别人没动过的板,一般有30%是没什么大的问题,20%需要洗刷刷加加焊,20%是要换芯片的,20%是要做桥的,10%是自己也搞不懂的。。。。

最近有些ASrock  的板子,发现通病,,,就是CPU背面的虚焊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学了了  不过我到没注意看保护座上的这个点·  有时间我去看下 是不带这样的

网友:
这个经典,不过这个图也太差了。

网友:
呵呵  那也是没办法的啊! 我用摄像头拍的啊!

网友:
保护套还是自己拆吧,如果可以买的话那不如直接买假负载算了。

网友:
出了复位和时钟有几个红点没有写是什么电压,那几个是什么电压,我很想知道。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要是我就加焊北桥了。那样就走了弯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中相连在一起的就会长生CPU电压。

网友:
俺们正好有快类似的现象的板,明天去看看是不是也是1.2引起的

网友(2015-09-01):
这里VTT也可以指的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LZ说的是哪个1.2V  事基准电压吗

就是CPU工作所需VTT电压。

网友:
楼主发的贴都很有维修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这个信号是不是HT—VLD信号呀,如果没有你自制的假负载是不是要在电路图中去找这个信号呀?

网友:
假负载怎么做的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实维修中,感觉50  44  20等代码,如出现在NV的板上,,多半为桥空焊所至,各人经验,,,

那要看什么样的板。一般那种小四方形的板子基本是断线引起的,有些是CPU焊在主板上的就更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