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 7K1r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10-19):
AOC 772s  开机无反应,检查无虚焊,以前以常一闪一闪,现在根本无法显示!指示灯不亮!

网友:
查一下供电部分

网友:
以前一闪一闪可能是高压包虚焊,现在是因为高压包虚焊烧了行管,AOC的机器没有虚焊?仔细看看吧

网友:
功电部分正常,灯管不亮,请问如何下一步

网友:
我觉得LZ有必要检查一下CPU的供电,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先查电源电路,
在查行电路

网友:
灯管不亮,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行管烧了。AOC显示器通病,高压包虚焊所致。

网友:
行管是不是C5929呢

网友:
开机无反应, 不知道 灯有没有闪烁 或者是亮
你先把电源供电 检查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
因为你说,开机无反应, 说明 电源没有工作啊

网友:
灯没有闪烁

网友:
更换成功!
谢谢大家,谢谢论坛所有帮助我的人。第一次修显示器,谢谢大家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