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显卡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9):
今天公司接修一T41。故障为花屏。。以为很好搞,于是拆机,,取出主板,,粗略的测量了一番,主板上的电压,全对,,于是上BGA拆显卡型号为7500。拆掉后,重新植球拖平焊盘将显卡重新焊接,,上电测试,,OK了,,,哈哈,,装机,,装啊装啊装,,装好以后开机测试,,我晕,,又是大花。于是又拆机,重新取出主板在测试,,故障还是花屏,,以为显卡损坏,,因为以前是重植球,并没有更换显卡芯片,于是换一好的7500上机故障还是一样,,花屏,此时有点晕了,按压显卡芯片屏幕上有变化。看了看显卡,,感觉焊接上决对没有问题。于是怀疑是不是在焊接的过程中,,显卡旁边有小的元件错位,,或掉件,于是找了一番,发现确实有一电阻歪了,,但没掉,,,不管他了,,用烙铁服正。。上电,故障依就,量显卡被面的27M晶振,,波型正常,,换VCCVIDEO滤波电容,,无果。因为刚植完球,,亮过一次,并一切正常。,于是感觉,故障还在显卡上,于是又换了一片显卡,依然无果,,接下来的思路,,就有点乱了,。,因为按压显卡屏上有变化于是把显卡背面的所有小电容,,小电感,加焊了一个遍。依然无果,,干脆,,把北桥也拆下来,重植了一下,,在上电,,还是无果,,疯了。。测显卡背面的电容能量到VCCVIDEO电压,,还有2。5V的显存电压感觉基本工作条件正常,,。。换了27M晶振,,无果,,理了理思路感觉既然可以亮机,,但花屏。。显卡本身的条件基本上应该是正常的,按照台机的维修思路。花屏,,多半是显存,,但显存和显卡是一体的,并且测量有显存电压, 还是继续查显存工作条件经无边思绪版主指点对图纸分析,,看了半天,,发现有一个ATI_MEM_VREf   应该是ATI内存基准电压,跑线,,找到两颗分压电阻。如下图VREF经R474和R493两颗等值1K电阻分压得到一1.25V的REF电压,,测R493  2脚接ATI_MEM_VREF点.1脚接地.      R474   1脚接ATI_MEM_VREF测试点.. 2脚,,到2.5V电感间,竟然有768的阻值???是不是找错电阻了??
拿来一好的板,测量电阻确定没有找错,并且R474  2脚确实是直接连线到VCC2.5V,,哈哈,故障点终于找到了,,直接飞线连接,,在开机,,OK了,此机就是由于缺少ATI_MEM_VREF电压导致花屏  呵呵.至于为什么第一次植球完成后会亮一下,, 不太明白,..将小小经验发步于此,希望对大家有用,,并且在这里,忠心感谢无边思绪版主的技术支持..

网友(点评):
纯经验啊,支持

网友:
嘿嘿 不错  思路往往会被正常的锁打搅的

网友:
显存的基准供电,看来以后修机还是要多查工作条件,呵呵,借鉴了!

网友:
呵呵,用饼哥话的说是,你凭什么说是它坏了,给个理由先,这一通换的,会挨镊子的,呵呵,我当时就挨了不少,细节,细节呀

网友:
显存电压不正常会花屏的,台机的显卡偶尔会遇到这问题

网友:
板子断线了,加热时受到了影响,巧合好了。

网友:
显存基准电压比较少注意,学习了。

网友:
这个如果是台式机显卡的话会出现连坏8位的情况
笔记本吗,测不到。。。。
这个显存2。5供电,基准电压就1。25了

网友:
真的很少注意到这里。以后还真得细心观察

网友:
基准的确没多少人会注意,连我 这样细心的有时候疏忽了,加强细节问题。

网友:
**,我看到也快要疯了.基准电压还真的不太注意.

网友:
学习了
这个电压真的很少注意
还有个问题,如果是集成显卡花屏呢? 没有图纸怎么修?
我手里有个板子,不知道是什么笔记本的
我朋友拿过来的,就说看能不能修好
我整半天了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ATI_MEM_VREF,记住这家伙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怎么量啊,没图怎么办?

网友(2010-01-03):
楼主有才  居然是断线了 ,,, 可喜可贺啊

网友:
显卡的一个参考基准电压不对,也会花屏。以后修这类故障  又多了考虑的方向了。

网友(2012-06-06):
又是一类显存基准电压引起胡花屏,顶翔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