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0 被雷劈,求助!

楼主(2009-10-19):
一台电脑连接的HP 1010,被雷劈过后,主板南桥芯片被劈坏,1010的接口板(主板)被劈坏,1010接通电源无任何动作。我从淘宝上购买一块接口板换上,现在的现象是:
    1:整机无动作
    2:接口板的三个指示灯在接通电源的时候全部亮起,然后依次亮一下,最后红灯一直再闪,整机还是无动作。
    3:电源板有“丝丝”的声音发出。
    电源板我拆下来测量有24V的输出,我在输出上接了一个直流电机,电机转动很有劲。硒鼓安装到位。不知电源板是否有问题?
    现在请教各位高手,能从我说的现象上判断出是什么问题吗?不胜感激!

网友:
电源板有“丝丝”说明还有短路,查一下主板

网友:
接口板(主板)是全新的,是在淘宝上一个4钻商家那里买的,商家包上机。会不会是电源板还有问题,有什么简便的办法能够判定电源板的好坏。查网上说,红灯一直闪,是传感器的问题。实在是不明白了!

网友:
更换电源滤波400V电容后再检查各个插线

网友:
请问HP1010 和HP1020plus的电源板能互换吗,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先感谢各位!回去再查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