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6个月的板子终于好了!

楼主(2009-10-19):
故障板是一块810的杂牌主板。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诊断卡显示FF。
维修思路:自动上电,但能关机,说明开机电路是好的。诊断卡显示FF,说明CPU没有工作。上CPU假负载测量,供电,时钟,PG都正常,复位没电压。CPURST是通过NB通过上拉电阻供给的,电阻阻值正常。量NB,SB电压正常,所有时钟也没问题。复位针上有5V电压,点复位开关,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闪一下就灭,PG信号也能跳变,说明主复位是好的。难道是NB或SB挂了?准备要仍掉,有点舍不得,再测了下假负载上的复位吧,惊奇的发现有1.5V了。点开关能拉低,再点又没电压了,难道是那里有虚焊了?加焊门电路和旁边的小电阻,电容。再测还是涛声依旧。心灰意冷,做下来抽了支烟,想了下玩到现在没上真U呢,上真U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太好上,弄了半天才搞定。没上风扇测CPU上RST出来了,呵呵。原来假负载针比较细,可能和孔接触不好,提醒下新手不要过分相信工具!接下来就好修多了,打接口电路阻值,COM口有3个阻值过低,拿掉连接的C181排容,能跑C0-C1了。上内存,键盘,接显示器,能跑码了。键盘灯不亮,量PS2无电压,原来保险电阻开路了,找旧电源上的4.7欧姆的电阻换上,一切ok,至此维修完毕!
这个板子修的时间是长了点,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笑话了。本人也是自学修主板,之中艰难可想而之,有机会一定要去基地去学习下。感谢主板基地论坛,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楼主的耐心够好的

网友:
我真佩服你

网友:
真的很佩服呀

网友:
这种精神是好样的,修不出来说不一定,那天真把他修好了,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
火星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修六个月,估计板都掉了一层皮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也正在摸索中

网友:
修六个月,天气要潮湿的话好板都成坏板了  会氧化的  哈哈

网友:
简直是我偶像

网友:
精神可嘉,楼主你真行,要是我就修了,六个月

网友:
佩服,精神可嘉

网友:
以前在希捷做工程的。专修机器控制板计算机主板等。工资比楼主高一倍不到。做了5年没意思。出来开店了,现在开了快两年了。有点后悔。虽然钱擦不多。可是从来没有休息。累啊。一天工作13-14个小时。人瘦了20斤。
楼主好好考虑

网友:
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修 810 和平共处815的,一块板也能修上几个月,

网友:
学习了 LZ 佩服中。。。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LZ我挺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不容易啊,看来有些板还是要靠时间来搞定啊

网友:
钻研了六个月,从中也总结出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反正也不是专门修这一块板,浪费点时间也还是值得的。

网友:
自学,难能可贵,坚持就是胜利
不过提醒你,现在有的主板不上U是没复位产生的,更挂的是有的主板没上U和内存,复位不出来。

怪事天天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看来有些板还是要靠时间来搞定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呵呵!
楼主的耐心真是好啊!一块主板居然修6个月。要是我1个月内没有修好的主板就不会再修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 这种坚持的信心值得学习 不过要换做是我的话 我早晕了

网友:
如果LZ 能早早的 把 真的CPU 放上去 就好了,
精神可加